教你如何检测数控机床中加工精度异常!

楼主(2018-01-16):
一、形成加工精度反常毛病的原因
1、机床被改动或改变;
2、机床各个轴的零点偏置反常;
3、轴向的反向空隙反常;
4、电机运转状况反常,即电气及操控部分反常;
5、机械毛病,如丝杠,轴承,轴联器等部件。
6、加工程序的编制,刀具的挑选;
7、人为因素。

二、数控机床毛病确诊准则
1.先外部后内部
数控机床是集机械,液压,电气为一体的机床,故其毛病的发作也会由这三者归纳反映出来。修补人员应先由外向内逐个进行排查,尽量防止随意地启封,拆开,否则会扩展毛病,使机床损失精度,下降功用。

2.先机械后电气
一般来说,机械毛病较易发觉,而数控体系毛病的确诊则难度较大些。在毛病检修之前,首要注意扫除机械性的毛病,往往可到达事半功倍的效果。

3.先静后动
先在机床断电的中止状况下,通过了解,调查,测验,剖析,确以为非破坏性毛病后,方可给机床通电;在运转工况下,进行动态的调查,查验和测验,查找毛病。而对破坏性毛病,必须先扫除风险后,方可通电。

4.先简略后杂乱
当呈现多种毛病互相交错掩盖,一时无从下手时,应先处理简略的问题,后处理难度较大的问题。往往简略问题处理后,难度大的问题也可能变得简略。

分享--微信公众号--卡盘技术咨询联盟!
三、数控机床毛病确诊办法
1.直观法(望闻问切):
1)问-机床的毛病现象,加工状况等;
2)看-CRT报警信息,报警指示灯,电容器等元件变形烟熏烧焦,保护器脱扣等;
3)听-反常动静;
4)闻-电气元件焦糊味及其它异味;
5)摸-发热,振荡,接触不良等。

2.参数查看法:
参数通常是存放在RAM中,有时电池电压不足,体系长时间不通电或外部干扰都会使参数丢掉或紊乱,应根据毛病特征,查看和校正有关参数。

3.隔离法:
一些毛病,难以区别是数控部分,仍是伺服体系或机械部分形成的,常选用隔离法。

4.同类对调法:
用同功用的备用板替换被置疑有毛病的模板,或将功用相同的模板或单元相互交换。

5.功用程序测验法:
将G,M,S,T,功用的悉数指令编写一些小程序,在确诊毛病时运转这些程序,即可判别功用的缺失。

网友:
你帮忙把这位的问题解决一下啊。

网友:
这些都有标准可以查的吧,不过一般试机床都是对比,同等工件,放在不同机床上加工出来的精度如何。

网友:
新机床的加工精度可以通过加工精度高的工件来体现的

网友(2018-05-08):
挺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