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加紧应该如何制作

楼主(2018-01-16):
下面产品  要是放在加工中心做,夹具加紧应该如何制作,望大神指导。

加工该面

加工该面

网友A:
这是个泵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泵盖?

恩的

网友:
压紧点不好找,应该和设计商量增加“搭子”,如果确实影响装配,成品后洗掉
或者考虑车削,尾座顶紧

网友:
使用几个安装孔的反面作为支撑面,选取间距最大的两个孔铰孔作为定位孔,两侧做浮动卡紧作为加持力,夹持底座向下拉确保安装孔反面位于支撑面

网友:
先加工反面螺钉孔端面,作为定位面。再用螺钉孔定位、通过螺钉孔压紧,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可以先加工反面螺钉孔端面作为基准面,再压紧管口部,用螺栓轻轻反顶加工后的基准面,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即可

网友:
楼主需要检具的话可以找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