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嘉泽泵业是骗子,安国市万联耐磨沙泵厂是骗子,泥浆泵 污泥泵 徐硕 13730162...

楼主(2018-01-16):
出于工程需要,网上阿里巴巴联系到了 这家公司,购买了三台机组,共计5万元。当时没有走第三方平台,付了两万,到货后付了三万。
设备是下面这个淤泥泵组。

到货后发现发现被骗,出现以下问题。
 1到货发现不是机组,全部是散件,柴油机一组,浮筒2个 泵一个,三根角铁。
连泵的安装孔都没有,位置也没有,需要自己买槽钢焊接,定位,等于只给你发了一些零件。

2. 产品很差
  1.入口过滤网竟然是用钢筋焊接的。
  2. 三台柴油机是15年生产的,其中有一台油管孔都没有,杂牌。
  3. 有一台泵的箱体螺丝发丝。不到一个星期就漏油
  4. 少3台发电机,也不补发,理由是他购买的采油机就没有配,我可是买的机组,你柴油机配不配和我有什么关系。
  5. 合同是隔天发货的,结果是6天后才发的.有物流为证。
工程太紧张了。我们只能先使用,
有一台泵安装位置没有经验,不晓得装哪里才平衡,第四天的时候重心不均匀翻的个底朝天,拉上岸基本没有问题,采油机维修了一下。只能用沙袋配重使用。
由于工程紧张,年关了,没时间周旋,只能先安排焊接先使用。完工再去对方处理维权,收拾他们。
老板叫徐硕 13730162956  13400358788

请朋友买泵时不要选择这家。百度搜索看帖子。

网友:
定金10%~30% 不同公司不同要求,不过一般都是这个百分比,没合作过的,第一次一般会给的高点,但是,注意的一点,死活不肯,要求全款的,10个里面8个有问题
发货款是60%~80%,看你定金的百分比来确定
尾款一般是10%雷打不动,要么是项目验收没问题,付款,要么直接是过半年,1年以后付款

网友(点评):
这里面有些细节,不一定是发货款也可能是到货款,最后还有调试款验收款什么的都不一样,都是甲方提出来的,只要在甲方急的要死的情况下,可能是会90%预付。

网友:
楼主,东西不是这么买的!你是上帝,你倒好,把他当大爷了。我只能说你们公司有钱,或者说,你们公司采购需要洗牌!!!任何行业都有这个规定(见二楼)!

网友:
看网页,做的像正经公司啊。

网友:
你是不是贪便宜了?

网友:
遇到这种事情最闹心了!

网友:
我们老一辈这种上当不要太多,我当年进厂第一件事就跟老板吵了一架,哪有买设备就跟买白菜一样的,肯定要先出方案,再找几家对比,然后去实地看看,不然就是直接找行业内最好的几家,我们老板也是买东西靠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习惯了淘宝无理由退货之类的看都觉得不可思议~~~估计这个公司也知道自己过不了关,组装都懒得组了,搞一堆东西给你拉到

楼主:
工程太紧迫了,年底几十公里河流要清洗。选择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
原计划前往厂家看设备,实在是工程太近

太原的临龙泵业的机组本来都定合同了,临时取消的原因是1.他要全款发货.2.他们技术算哪个柴油机功率我们严重怀疑他的专业性.临时取消了.

计划是购买9组,结果发来三组这个垃圾,就没有再订购了.
延误了我们的工期,焊接就花了4天整 物流拖了4天,政府也有话说了.验收的时候肯定要说话.
被这个骗子搅黄了,等忙完肯定要去收拾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