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管老化、破裂

楼主(2018-01-16):
各位大师;
     以下问题能帮忙解答下吗?
1、丝杆和滑块上的油管要么就是折断,要么就是老化了,我这边用的油管都是气管的类型,透明的,请问有质量好点的油管吗或者是有什么保护办法?
2、有什么办法保证油管上是注满油的?我这边是用单向阀的,但效果不理想,油管的油都回流到油泵内。
   谢谢了!!

网友A:
好东西可选择的余地很多,看你想掏多少钱。

网友B:
你可以问问费斯托的管子。

网友C:
换软胶管,带护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软胶管,带护套的

有加弹簧护套,但效果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可选择的余地很多,看你想掏多少钱。

大神有什么好推荐,现在公司在改革,不惜成本把品质搞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问问费斯托的管子。

谢谢,我去网上查查

网友:
油管用途的话还是用铜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问问费斯托的管子。

费斯托是知名品牌

网友D:
加玻璃视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玻璃视窗!

可以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看到这个问题就感觉你们做的东西成本上是够省的,用气动管子当液压胶管来使寿命肯定不行啊。
1.建议将随滑块移动扭转的那一段管子换成带钢丝编织的橡胶液压胶管。你这个压力应该很低,就不易损坏了。
2.相对固定的管路你可以还用便宜的,两段管子也没有多少钱。3.单向阀封不住油是单向阀的问题,换一个好点的试试,找零泄漏的。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应该是润滑油管,润滑油管内的压力都很低。润滑油中都加了其他的防止油乳化或其他的添加剂,不知道你用的透明油管是什么材质?质量低劣的透明油管耐油,耐酸碱,耐腐蚀能力很差。

建议换质量较高或钢丝编织的油管。油管距离短,钢丝编织的柔韧性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