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附图,IP54该如何改造

楼主(2018-01-16):
下图为电机+减速器+驱动轮安装在设备上,周围有挡泥板(同一设备,不同视角),但见图3中,驱动轮需在挡泥板中不定期的移动,幅度为±5mm左右,这套设备要求防护等级ip54,轮子处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先把IP54的定义弄清楚。
电工、电子产品外壳的防护等级(防尘防水等级)为:"IP54"。即防尘为5级:无法完全防止灰尘侵入,但侵入灰尘量不会影响产品正常运作;防水等级为4级:防止飞溅的水侵入 防止各方向飞溅而来的水侵入。

IP5X和IPX4即为IP54,标准中对这两项的定义为:

防尘等级 IP5X:防止有害的粉尘堆积。

防水等级 IPX4:液体由任何方向泼到外壳时不会受到伤害。

检测时请注意:

IP5X 检测时可以选择是否带负压,负压情况和IP6X相同。(对产品内部抽气,产生负压!)

IPX4 模拟淋雨环境:360°全方位淋雨!

然后,做护罩时,从防灰尘堆积和防水两方面考虑。这是较低的防护等级,比较简单,自己动动脑筋不难。

网友:
这东西不好说,54等级不难搞,每个人想法不同,还得看你们常用的材料,实在不行你就找那种密封胶圈的型录,上面有很多种,可以直接拿来用

网友:
这个防护级别很容易就能做到, 主要问题是根据你的结构让出这个空间来做, 或者整体考虑怎么做更合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IP54的定义弄清楚。
电工、电子产品外壳的防护等级(防尘防水等级)为:"IP54"。即防尘为5级:无法完全防 ...

网友:
弄个毛刷给下面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IP54的定义弄清楚。
电工、电子产品外壳的防护等级(防尘防水等级)为:"IP54"。即防尘为5级:无法完全防 ...

解释得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