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座椅滑轨设计成可手动调整到任意位置

楼主(2018-01-16):
把汽车座椅滑轨设计成可手动调整到任意位置,这个想法可行吗

网友:
任意位置是什么概念, 我印象里汽车座椅滑轨是配合棘轮棘齿机构使用的,停的位置是靠手松的时候棘轮棘齿机咬合来实现的,因为齿与齿之间是有一个角度或距离, 抛开个这个因素,也可以说是任意位置;

传统的座椅下面有一个小气缸驱动,现在自动的可能是电机驱动,电机驱动可以在任意位置停下,我想手调靠虑的法规安规的需要,不会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