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盘式制动器间隙的调整

楼主(2018-01-16):
想问一下,钳盘式制动器两端活塞与钳盘之间的间隙该如何调整,应注意一些什么问题。这种制动器哪些地方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见过气胎盘式制动器,是靠气胎内的压力调整。这个间隙一般都是自动调整的,与内部结构有关。你贴出内部结构图片,帮你看看。

网友A:
我了解的是,钳盘分定钳和动钳两种。前者结构上是没有调整机构的,但可以用垫片调整;后者自带调节机构,丝杠和弹簧的都有。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选用的那个品牌的,但现有的钳盘调整器都有自动调节的功能。盘式制动器具有间隙自动调节的功能,它是利用矩形密封圈的弹性变形来实现的。矩形密封圈嵌在制动钳体油缸的矩形槽内,密封圏内圆与活塞外圆配合较紧。制动时活塞被压向制动盘,密封圈发生弹性变形。解除制动时,密封圏要恢复原状,于是将活塞拉回原位。当制动盘与制动块磨损后引起的制动间隙增大超过活塞的设置行程时,活塞在制动液压力作用下克服密封圈的摩擦阻力而继续前移,直到实现完全制动为止。活塞与密封圈之间这一不可恢复的相对位移便补偿了由于磨损而产生过量的间隙,即对制动间隙进行了自动调整,始终保持制动间隙的正常数值,保证了制动的可靠性。这是盘式制动器使用最简单的间隙自动调整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了解的是,钳盘分定钳和动钳两种。前者结构上是没有调整机构的,但可以用垫片调整;后者自带调节机构,丝 ...

我这里弄得是动钳,我只是想问一下,一般这样的制动器调整的时候,摩擦片与中间的盘不制动时候的间隙是多少

网友B:
在保证制动离合器彻底分离的情况下,间隙越小越好,约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保证制动离合器彻底分离的情况下,间隙越小越好,约2mm

知道了,我这里调的是0.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