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个合理怎么个不合理?

楼主(2018-01-16):
没看出来他们的关系啊

网友A:
改进结构可以无间隙运动。

网友(点评):
右面有反向消隙功能?

网友(点评):
轴向反向间隙

网友(点评):
才看出来,这个是丝杆,我以为是光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进结构可以无间隙运动。

没明白,颈向间隙?轴向间隙?

网友:
改进结构限制了轴旋转时轴的右端径向摆动位移过大。弹簧是为了支撑右边的端盖。

网友:
这个估计是为了消除反向间隙的,调整弹簧可以保证后边的螺纹和丝杆反向运动时贴合吧

网友:
  标准的消除反向间隙的结构吧。

网友:
消除齿型间隙。

网友:
消除轴向间隙,同时大大减小正反向空载相位角差。

网友(点评):
你要发什么设计软件?

网友(点评):
各类设计计算用的

网友:
消除齿型间隙

网友:
消除齿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