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用的金属柱销是标准件么?

楼主(2018-01-16):
金属柱销是标准件么?如果是参照什么标准

网友:
十字轴万向联轴器有GB119圆柱销规定。
可以参考这个,
JB/T 5901-1991 十字轴万向联轴器

网友:
弹性柱销是普通柱销和弹簧组合后的名称,不同连轴器的柱销螺栓即使轴径相同,不同厂家生产的联轴器,柱销的尺寸也不一样。一般都是自己加工。

网友:
这个是一个萌新,他说的是金属柱销,不知是何种联轴器

网友:
二码事,并且同一规格,不同载荷都不一样

网友:
金属柱销加工起来不是太难的事情,所以自己公司加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