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件问题

楼主(2018-01-16):
请问大神们,每次打开SW2016电脑都会提示图片上的内容,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关于解决solidwork resource monitor 弹窗以及显示资源不足问题---来自百度文库https://wenku.baidu.com/view/d6515d85ff00bed5b8f31d2c.html

网友:
安装的时候要把这个关了,取消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解决solidwork resource monitor 弹窗以及显示资源不足问题---来自百度文库https://wenku.baidu.com/vi ...

谢谢,好像已经可以了

网友:
安装步骤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