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出工程图与选择链条配合

楼主(2018-01-16):
如题,见附件图一小链轮,这个工程图齿顶圆54,分度圆49.1,齿根圆40.6,还有个45.7是什么尺寸?
1. 大家链轮出工程图一定要标哪些参数就可以了?
  齿数,节距,齿顶圆,齿根圆,分度圆直径,齿宽。  除此以外,其他的不标可以吗? 不标这些,加工商是如何把握的呢?
2. 图中所示,这根个链轮应该是配08B的链条。
   问题来了,就按图中所示的标注,生产或购买回来的链轮一定能匹配08B链条吗?
3. 我看了下机械设计手册第4卷,链轮的基本参数和主要尺寸。
    个人理解链条型号08B已经确定,链轮的轴孔直径最大为22,图中为了匹配电机选的是12. 齿宽是7.2.
轮毂厚度为34,按手册推荐计算值为23,轮毂长度为25,大于手册推荐值。

到这里我校验完了,请大家指点是否有遗漏和不足之处,新手入门,请多关照。谢谢

我再加一个图二: 大链轮工程图1.图中标注了齿根圆88.2,我按照机械设计手册齿根圆直径=d-d1=分度圆-链条滚子直径=97.298-8.51=88.788。 二者并不相等,设计错误?
2.图中的链轮孔直径为68.按手册轮毂的厚度h是有要求的 h=K+d(k)/6+0.01d=4.8+68/6+0.01*97.298=17.1   图示大链轮最薄处厚度为7. 显然是不满足需求的。此处 但是这个我们已经量产了很多台了,也没出过问题。求分析!
3. 大链轮尺寸标了个斜度4.  我感觉设计者出图的时候对链轮的尺寸和形状这些根本也是凭感觉。 有的标有的不标。不知这样的图纸出去以后加工出来的链轮会出什么问题。4. 大链轮里面的内螺纹,原设计者搞了个M35*2.0 。跟它配合的零件也是标的M35*2.0。 我不明白了两个地方它为什么搞这种非标的螺纹,应该不是没注意到。 我给改成了M36*2.0.

网友:
1,45.7应该是齿根圆,你这是什么类型的齿形?
2,列出一个类似齿轮标注的标,参数可以有:节距、滚子直径、齿数、圆柱测量距,链轮齿形标准(这个必须有)。

网友:
买链轮你们也搞这么复杂么,我就标上链条型号和齿数,链轮总厚度,轮毂外径,内孔加键槽,剩下的就不管了。毕竟这玩意怎么做,厂家比我更专业......

网友:
正好前几天出了个链轮的图,供参考吧,顺便帮我挑挑毛病

网友(点评):
标准一点齿厚、量柱、量柱测量柱都按设计手册上的要求标上公差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提醒

网友:
自己估算一个大概尺寸,让厂家直接配设备呗

网友(2019-02-27):
叫链条厂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