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折弯展开用什么软件实现

楼主(2018-01-16):
这个零件折弯展开用什么软件实现,有没有简单快捷一点的方法   是拼起来吗

这是冲压件

网友A:
氰化,硬度HRC55-60,材料可能是40Cr,这个是铸造出来的,不是钣金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氰化,硬度HRC55-60,材料可能是40Cr,这个是铸造出来的,不是钣金件。

是冲压件 冲出来的

网友:
这图纸好像是手绘的列,厉害了

网友:
拉伸件?直接把图纸给模具外协单位吧,他们会告诉你下料尺寸的

网友:
这个软件也展开不了

网友:
SW可以做一些简易的展开,楼主的零件有点复杂,可以试试吧

网友(点评):
sw,有个插件 叫做3Dquickpress,即使是个麻花,都能展开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汽车上的离合器拨叉,直接找厂家买吧,何必那么辛苦?

网友:
用solidworks软件”钣金工具”栏的”展开”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冲压件 冲出来的

如果用冲压,这个要用大吨位的,也可以,但要考虑成本,主要看数量,还要比较一下铸造和冲压各个模具费。数量不多,铸造成本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