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装圆柱形小磁钢的方案

楼主(2018-01-16):
要在如图的铝制圆盘装20个直径1.5mm长2.5mm的磁钢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粘在里面就完了呗

网友B:
什么装配关系?什么样的使用环境?

网友C:
用608还是680,这记性

网友D:
磁钢装在什么位置?是孔里还是内径?

网友E: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在里面就完了呗

现在是装配人员一个个慢慢粘胶装   效率很低想做个自动安装的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钢装在什么位置?是孔里还是内径?

孔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608还是680,这记性

是我没描述清楚现在是装配人员粘胶水一个个装   很慢
想做个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装配关系?什么样的使用环境?

间隙配合
正常车间环境
就是想做个专机代替人工手动一个个慢慢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是我没描述清楚现在是装配人员粘胶水一个个装   很慢
想做个专机

网友F:
管子供料,管口有特殊夹持或者单向机构,头上冒出的一粒被挤进孔里,孔壁有毛刺卡住磁铁,管子缩回。旋转,下一工位

网友(点评):
和气动上螺丝差不多

网友(点评):
哦,我是没见过,自己臆想出来的

网友D:
圆盘上方设计一个上下运动的机械手,抓取磁钢,圆盘则带角度旋转功能,没旋转多少度,机械手就安装一个磁钢

网友G:
为嘛现在看起来这个怎么这么简单?是飘了还是
加个步进旋转,激光找正,然后就是安装的事

网友H:
可以参考瓶类的灌装这块,肯定需要一个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子供料,管口有特殊夹持或者单向机构,头上冒出的一粒被挤进孔里,孔壁有毛刺卡住磁铁,管子缩回。旋转, ...

主要这个过程中要先粘胶水

网友(点评):
晕,提前一个工位注入胶水到孔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盘上方设计一个上下运动的机械手,抓取磁钢,圆盘则带角度旋转功能,没旋转多少度,机械手就安装一个磁钢

目前做的也是这种方案
供料的磁钢是吸在一起成串的
感觉效率并不是很高
就像问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嘛现在看起来这个怎么这么简单?是飘了还是
加个步进旋转,激光找正,然后就是安装的事

激光找正没了解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参考瓶类的灌装这块,肯定需要一个模板

嗯   我去看看了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间隙配合
正常车间环境
就是想做个专机代替人工手动一个个慢慢装

这个好做啊,完全自动化都可以做。
1、自动上铝制圆盘,工装定位,步进或者伺服电机驱动工装旋转;
2、磁钢排序(已经有磁性?)来料情况是什么样的?先不考虑细节,暂且认为可以单独分开一个一个的上料
3、铝制圆盘上方一个压装工位,根据效率要求可以做成单头或者多头的,取到磁钢以后去沾一下胶或者涂胶刷胶之类的,
4、然后压装头与铝制圆盘安装孔对齐,压下,完成一个磁钢的安装,循环进行全部安装,然后更换铝制圆盘再循环。

网友(2018-12-22):
这次磁钢是用在哪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