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问题

楼主(2018-01-16):
请教大家:在SW里面做扫描曲面,路径和轮廓分别是一条圆弧,为什么扫描只走了路径的一半?

楼主:
灰色的扫描曲面应该是两倍宽才对啊!

网友:
把你扫描一半的图片贴上来。轮廓线应该是封闭图形,路径不必。

楼主:
扫描前的路径和轮廓

楼主:
生成的扫描曲面

楼主:
为什么只扫描出了一半啊?

楼主:
我原来是用solidedge做设计的,

楼主:
在solidedge里面扫描出来是这样的:

楼主:
为什么在SW里面只扫描出了一半的宽度?

网友A:
因为SW的规则是从当前草图的平面开始按路径进行移动。。。。

也就是草图面应在路径的起点就会扫完整了。

网友:
没选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SW的规则是从当前草图的平面开始按路径进行移动。。。。

也就是草图面应在路径的起点就会扫完整了。

正解,谢谢

网友B:
说实话你要不多动手,要不多看书,楼上说的也不全对,从不知道那个版本开始,扫描不用放在起点也能完整扫描了,如图选择双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你要不多动手,要不多看书,楼上说的也不全对,从不知道那个版本开始,扫描不用放在起点也能完整扫描 ...

谢谢指点,能双向的应该是很新的版本,我用的2014版本还只能单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你要不多动手,要不多看书,楼上说的也不全对,从不知道那个版本开始,扫描不用放在起点也能完整扫描 ...

应该是2016版本新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图

看个屁图,楼主都说了,他用的是2014版,2014版哪来的如图所示,你们发帖不看楼主回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个屁图,楼主都说了,他用的是2014版,2014版哪来的如图所示,你们发帖不看楼主回复吗

不好意思,没看下一页回复。。。但你特么的说话非得加个屁吗,满嘴屁颗不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