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梁受力分析

楼主(2018-01-16):
如上图所示,在两个位置分别施加50kg的重物,支撑力F一样吗

网友:
重物沿导轨滑动?导轨深处长度多少?这个要计算下。

网友:
导轨到悬臂梁的支点距离,只给示意图,没有没法帮你判断。

网友:
F 一样,但弯矩不同

网友:
力是一样的,弯矩不一样,弯矩与导轨到悬臂梁支点的距离有关系。悬臂梁刚度不够的话,梁会向下有一个挠度

网友:
力是一样的,弯矩不同,没给出悬臂尺寸,导轨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A:
理论力学计算吗?

网友:
肯定不一样的,最外面的力还要乘于扭矩,比重力大。

网友B:
我去,我怎么觉得滑轨摩擦力会增加,支撑力会减少。要疯想不明白了,快来个大神分析分析啊。

网友:
F一样 W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力学计算吗?

用材料力学中弯曲内力、弯曲应力和弯曲变形那几节的内容计算。
如果悬臂梁刚度不够,会产生如下图一样的挠度。你根据已知条件可以计算这个挠度值和悬臂梁的内应力,看看能否达到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我怎么觉得滑轨摩擦力会增加,支撑力会减少。要疯想不明白了,快来个大神分析分析啊。

让楼主把条件給齐,帮你分析下

网友:
理论力学分析,力相同力矩不同

网友:
楼主问题说详细了,simulation帮你解决

楼主:
F是用电机带动链条拉的,悬臂梁上下运动,算出来电机能带动32kg的重量,实际悬臂梁加上安装在上面的结构35kg左右,不过我查看了伺服驱动器的过载值超了50%,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超那么多,是不是因为重物在悬臂梁外面的原因,还有实际使用的不是直线滑轨,而是两根长镀铬棒加直线轴承,用手摇镀铬棒都能摇动了

网友:
如果梁的刚度够大,那么导轨得重点校核,尤其是启停

网友(2024-12-13):
材料力学学好了这个就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F是用电机带动链条拉的,悬臂梁上下运动,算出来电机能带动32kg的重量,实际悬臂梁加上安装在上面的结构35k ...

可能传动效率太低了,悬臂会导致直线轴承和光轴间的压力比较大,而且电机加速启动时也会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