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知道密封件是怎么加工的吗?

楼主(2018-01-16):
求教,各位大神,知道PTEF这种材料的密封件都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吗?
是用棒料车削出来的?
还是注塑出来的?
有哪位知道吗?
谢谢!

网友A:
PTEF聚四氟乙烯俗称铁氟龙成型方法
1.模压法;2.推压法;3.皮囊法;4.喷涂法;5.编织法;6.缠绕法
7.滚压法
8.挤压法
9.粘接法
10.焊接法
11.热定型法
12.机加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EF聚四氟乙烯俗称铁氟龙成型方法
1.模压法;2.推压法;3.皮囊法;4.喷涂法;5.编织法;6.缠绕法
7 ...

好的, 谢谢,了解了

网友(点评):
他那是CTRL+V的,PTFE密封可没那么多成型方法

网友:
市场供应的PTEF类大多数是车制品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工件一定是车削出来的,棒料加工

网友(点评):
精度要求高的是模压的,纯PTFE让刀严重,加填料的好一些

网友:
楼主,应该是PTFE,Poly tetra fluoroethylene

网友:
密封件:一般采用机加工和模压。

网友:
现在密封用全氟越来越多

网友(点评):
怎么可能,用得起吗

网友:
PTFE密封主要是机加或模压成型的,这个模压不同于橡胶那个模,更类似于烧结,模压适合大批量,机加适合形状复杂,另外还有用于接头上的是喷涂上的,生料带也可以算是一种密封,一般是挤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