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滚子轴承安装时需要内外4点全部固定吗?

楼主(2018-01-16):
       机械设计中经常遇到滚动轴承的固定问题,有时见到一个轴承的内外圈四个方向均需固定(调心滚子轴承情况比较多),有时一个轴承只需固定对角的方向(比如圆锥滚子轴承,内圈内侧靠着轴肩,内圈外侧不固定;外圈外侧用以透盖,外圈内侧不固定),不知两种固定方式有何优缺点?或是必须是一种固定方式,或与轴承有关?

       敬请专业人士解答!各位大哥,我主要问滚动轴承何时完全固定(四个方向),何时不完全固定(两个方向)问题。你们的回答有点迷惑

       ps:这是一根立轴

网友:
我去,这改怎么跟你说呢
都少将了,还没有搞懂啊?!
哈哈,我也不懂,一起坐等高手吧

网友(点评):
都是少将,彼此彼此

网友:
应该都是要四点固定的。
一对轴承一起用的话,外圈两外侧固定。内圈两内侧。也是四个点
竖着用,有些机构可以借助重力固定两个点。

网友:
你两都是办公室出的少将,一个是“张阳”,一个是“房锋辉”。轴承固定方式与工况有大关系,一般粗糙一点有震动的机械,轴承要有游动的间隙,避免频繁烧轴承,否则就不说了。

网友A: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调心球轴承有两列刚求,内圈有两条滚道,外圈滚道为内球面形,具有自动调心的性能。
可以自动补偿由于轴的挠曲和箱体变形产生的同轴度误差,适用于支承座孔不能保证严格同轴度的部件中。轴承主要承受径向载荷,在承受径向载荷的同时,亦可承受少量的轴向载荷,通常不用于承受纯轴向载荷。
调心轴承一般成对使用。有”X”和”O”两种安装方式,也叫背对背或面对面安装。

网友:
你的立轴没有啊?也没有附件

网友:
我一般是一端外圈固定,一端外圈浮动;内圈不固定。

网友:
我用调心轴承的时候都是用带座的且带紧定套的调心轴承,省事

网友:
机械设计上没有么

网友(2018-07-16):
引用 网友A: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 ...

前辈,我有点贪心,能全部都选吗?我回头慢慢琢磨

网友(2018-08-29):
楼主得到满意的答案了吗?
小弟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需要用调心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