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hk弧形导轨的产品手册

楼主(2018-01-16):
各位大侠,谁用过THK的弧形导轨,有没有相关的产品手册可以供参考呢?我在他家官网上没找到呢。。。谢谢了!

网友A:
就这些了

网友(点评):
第一次见到

网友(点评):
其实这类弧形导轨还有很多种类型,不一定非要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些了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些了

大神肯定用过这种导轨吧?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想把这种弧形导轨组成一个圆周,然后滑块上做接口连接弧形的有机玻璃(单块重量在25kg左右),然后当作两扇弧形门使用,是否可行呢?因为我这边门导轨必须装在下面,传统的那种门导轨不适用,而且由于其它原因,只能下方有导轨,上面是悬空的(最多有一些径向的限位)。我网上看这种THK的弧形导轨可以承受各种方向上的扭矩,不知道这样做方案可行不。。。

网友(点评):
知道这种导轨成本比普通的门导轨要高出很多,但是没有更好的方法,有没有大神可以推荐一下也行啊,多谢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多重的门,你完全可以找做什么浴室移门啊,门窗导轨啊这一类的东西里找,上面不能有导轨,可以做个圆槽,门上平装两个小圆轮做导向。

网友(点评):
上端做不了辅助支撑吗?

网友(点评):
做不了可以选这个。

网友(点评):
多谢建议,只是上端做不了支撑,所以下面这个唯一的导轨必须得能承受各种方向上的扭矩。而且门是弧形的,直径在1500左右,量又少,自己做的话开模都得不少钱吧,所以暂时还是想找合适的导轨,贵点就贵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肯定用过这种导轨吧?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想把这种弧形导轨组成一个圆周,然后滑块上做接口连接弧 ...

听说这东西死贵死贵的,楼主你询价了吗。可不可以讲下,让我了解下。你这个圆弧有多大啊。附件图片中的东西能用吗。

网友C:
这种弧形导轨可是没见过实物,估计会很贵的,有点非标的感觉了,买的时候可是要注意小心脏啊

网友D:
用这么好的零部件,设备简单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弧形导轨可是没见过实物,估计会很贵的,有点非标的感觉了,买的时候可是要注意小心脏啊

多谢提醒,暂时还只是做方案,做上几种对比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么好的零部件,设备简单不了

倒不是很复杂,只是奇怪的要求特别多。设备机械部分所占的成本也就占整体的1/25左右吧,所以暂时来说机械部分的成不压力不太大,主要是功能一定得能很好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这东西死贵死贵的,楼主你询价了吗。可不可以讲下,让我了解下。你这个圆弧有多大啊。附件图片中的东 ...

还没有询价,在网上大概看了下,一千多一段吧,谢谢您的推荐,只是直径不够大,我在网上看最大是1200的,我这边需要1500的内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询价,在网上大概看了下,一千多一段吧,谢谢您的推荐,只是直径不够大,我在网上看最大是1200的, ...

按淘宝这个价格你这个圆得将近5W啊。还是考虑其他方法吧。你说那个轴承有1200你看有没有能定做的啊。实在不行去找下大型轴向轴承厂看有没有这么大的轴向轴承。应该比你这个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淘宝这个价格你这个圆得将近5W啊。还是考虑其他方法吧。你说那个轴承有1200你看有没有能定做的啊。实 ...

这么贵呢啊?我还说千把块钱一段,我要上四个滑块,六根导轨,几千块钱能搞定就行了呢,你这个是在哪找的啊?我在淘宝怎么没搜到呢?如果要是这个价肯定不行了。关键是圆形的导轨,而且量小,要是直线的自己琢磨着做一个都行,圆形的导轨怎么也得开个磨啥的,价格一下就上去了,太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淘宝这个价格你这个圆得将近5W啊。还是考虑其他方法吧。你说那个轴承有1200你看有没有能定做的啊。实 ...

我还是找专业做自动门的厂家好好咨询一下吧,自己瞎琢磨还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暂时还只是做方案,做上几种对比下先。

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别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