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计算和校核

楼主(2018-01-16):
如上图所示,机械手一个轴固定在另一个轴的滑块上,竖直方向的板就是一铝板且一端用螺钉固定,请问竖直方向轴会晃动,怎么提高其稳定性。

网友:
两条:刚性+间隙

网友A:
100%晃动,看你悬臂出来有250以上吧,而且还是铝板,都不用校核
你这种结构是自找麻烦
抖动方向是前后,方法是加强筋
加上加强筋后,负载惯量增加,系统稳定性降低,你自己优化好吧

网友:
要计算竖直梁的刚性。另外,从材料上也要考虑。

网友:
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丝杆、滑轨的预压等级还有电机的惯量比有关系啊。

网友:
竖直方向上刚性较差,建议加粗或者加筋

网友:
建议在z轴下方再加一根线性滑轨,如果有空间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晃动,看你悬臂出来有250以上吧,而且还是铝板,都不用校核
你这种结构是自找麻烦
抖动方向是前后, ...

他只有丝杠没有导轨,增加光杆当导轨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