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隧道横梁结构请教。

楼主(2018-01-16):
如图。 红色部分(钢板)是扣在火车导轨下面的。上面要求做一根弯管(不沉重),选型为了稳固牢靠,想请教一下各位,圆管选多大比较合适,模拟隧道总长是10米,间隔2.5米一段。希望各位能给点建议!心里拿捏不准。

楼主:
蓝色部分,是钣金板,重量忽略不计,安装方式是螺丝安装。

网友:
那叫拱形结构,而不是什么横梁

网友A:
你这看着像隧道用的,参考盾构机的动压承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看着像隧道用的,参考盾构机的动压承载能力

谢谢大神提供的参考!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