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二同向转动并转角90°结构

楼主(2018-01-16):
如图,突然想不清楚了,两侧是同时上升或同时下降吗?还是两边是反向的?怎么判定

网友: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1,两边反向,
2,要同向上面一根轴只要一个伞齿轮就行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还有其他结构可以实现同升降吗,我想到的办法是把齿条反向。有无其他更好的结构

网友:
从下往上看,电机顺时针转动的时候右边的齿轮向内转,左侧的齿轮向外传,齿轮轴不会转动,如果没有轴支座的话整根轴都会绕电机顺时针转动。

网友:
是同时上升下降的,自己想象一下中间的伞尺转动时的两边轴的旋向

网友(点评):
如果齿条反装是可以的,这样是卡死的

网友:
我就随便看看,不说话

网友:
这个图,这个视角真的看不出来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吧

网友(点评):
1.如果就这样,斜齿都啮合就是属于一边升一边降。 2.如果只有一边啮合,齿轮轴可以移动的话那就是,电机不停转,通过齿轮啮合的方向控制上升或是下降。这就是离合器或是换向器之类的用法

网友:
从逻辑上应该是同时升降

网友:
3#正解,想同时升降只需一个伞齿轮,装了两个卡死

网友:
3#正解,两个伞齿轮正反方向旋转造成卡死

网友:
两边反向

网友:
你这两个伞齿是在两根轴上吧?

网友A:
两边同向升降,其中一个大的伞齿轮是空套的,提供反作用力。

网友(点评):
其中一个伞齿跟轴通过轴承结合?能起到消隙作用吗

网友:
两边是反向的

网友(点评):
请教如果实现同时升降,还有什么好结构吗?

网友:
想象一下啊 当然是反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边同向升降,其中一个大的伞齿轮是空套的,提供反作用力。

真厉害,比我们小白想的就是多

网友(点评):
空套是什么意思?可以消除反向间隙?

网友:
就用一个伞齿就好了啊

网友:
这个机构不可能同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厉害,比我们小白想的就是多

那个是惰轮,压住长柄伞齿轮的,尽可能消除间隙。不用也可以,只要长柄足够长强度足够刚。

网友:
一边降一边升

网友C:
实现同时升降的建议:
1、左右两端更换为链轮传动或带传动,中间更换为圆柱齿轮传动+电机。
2、左右两端均采用分开的单独的圆柱齿轮传动+电机,两个伺服电机用电路保持同步驱动。

网友:
你电机一个锥齿,轴一个锥齿不行么?

网友:
两边的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边同向升降,其中一个大的伞齿轮是空套的,提供反作用力。

终于见到满意答案了 上面楼都是菜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现同时升降的建议:
1、左右两端更换为链轮传动或带传动,中间更换为圆柱齿轮传动+电机。
2、左右两端 ...

这建议更常规,毕竟伞齿轮受力多了个轴向力,还得考虑能不能用深沟球

网友:
这套锥齿轮结构可以用螺旋锥齿轮转向箱来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边同向升降,其中一个大的伞齿轮是空套的,提供反作用力。

大侠,1.那这个有没有考虑两边抵消轴向力的考虑,两边貌似都是深沟球轴承
防止轴向窜动?

2.你说的空转,就是没有周向定位,但是轴向定位应该还有的吧,图示好像没看到轴肩之类的

网友:
肯定是反向的啊,怎么可能同向。 这图视图角度也不够好,没法看清轴的形式,基本确定为第二种形式,那就必定是反向的。若要同向,那必须第一种形式,中间为一根通轴,而且只需一个伞齿轮即可。装2个伞齿轮也行,这样可以防止下面的小伞齿轮因只有一边受力导致轴发生挠曲,但这种情况下要满足同向,其中一个大伞齿轮孔内需要安装轴承,使其不与轴同步转动,另一个大伞齿轮孔内安装键与轴硬连接同步转动。 但第二种形式的话这种结构设计也不太对吧,大伞齿轮的轴不会发生挠曲么只有一端固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