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转矩,能够带动2T的重物吗。

楼主(2018-01-16):
现在电机是1500转每分  功率 2KW   转子 28          减速机减速比1:30      减速机链轮直径120    滚筒链轮300     滚筒最重2吨         如果不考虑传动效率,这个电机是否合理?  如果传动效率为0.7,是否还能带动?
求教大神
虚心求教   希望能够列出计算步骤    万谢

网友:
问题本身不全,你需要设定滚筒的线速度是多少,需要几秒才能达到这个速度。滚筒上是否收其他外力,滚筒是传递单元的一部分吗?带动滚筒这个问题不严谨,花一天启动它也是带动。还有需要知道滚筒的转动惯量,这个可以用三维图软件模型大概测出来,或简单粗算。如此才能知道电机的转动惯量是否够。

网友(点评):
专业!要是这个滚筒的所有质量都集中在轴线上,或者都集中在边缘,这差别大了去了,可以想象摩擦力矩不算大头,大头应该在启停需要的力矩,这又涉及到启停时间了。

网友:
重点在启动 和停止吧

网友:
T=9550P/N
F=N/R
再减去一些功率损耗

网友:
滚筒是提升重物还是只是使2T的滚筒转动?这两种情况需要的功率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提升重物,那么重物多重?提升高度多少?

网友:
球磨桶?按这算

网友:
是要带动2吨重物在水平辊道上面移动?

网友A:
我先帮你计算了转动滚筒所需的扭矩,0.15*2000*(1700/2)/0.95=26800n.m其中0.15是摩擦系数,0.95是传动效率。

网友(点评):
大哥 2KG 得换成N吧 应该是20000左右吧,,1700,是1.7M吧,’而且纯滚动,力是作用半径没这么大吧;26800牛米,觉得可以把20T的物体转动了,2K牛米估计勉强够用

网友(点评):
链轮传动有0.95的效率吗??

网友B:
假设滚筒质量均布,不考虑启停,负载其实就是轴承的摩擦损耗。计算公式见机械设计手册,只是摩擦系数滚子采用0.02,球轴承采用0.015,比较符合实际。设计手册上的摩擦系数过于理想化。如果对启停有要求,核算下启停时间,一般三相绕线电机的启停平均力矩是额定的1.6-1.8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先帮你计算了转动滚筒所需的扭矩,0.15*2000*(1700/2)/0.95=26800n.m其中0.15是摩擦系数,0.95是传动效 ...

1700mm单位改成m为1.7   结果为268.4N.M    电机的扭矩为12.7N.M    减速比看成60     12.7*60=762N.M

MFC
我觉得应该是0.15*20000N*0.85M/0.9=2800N.M 速比再减小,由1700变为300,再变为120mm,可以看成70速比, 这样扭矩为40N.M左右, 也就是说你的电机输出扭矩要至少40N.M以上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设滚筒质量均布,不考虑启停,负载其实就是轴承的摩擦损耗。计算公式见机械设计手册,只是摩擦系数滚子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先帮你计算了转动滚筒所需的扭矩,0.15*2000*(1700/2)/0.95=26800n.m其中0.15是摩擦系数,0.95是传动效 ...

摩擦力是轴承产生的,摩擦力作用半径却跑到了滚筒外径上,这样计算能对?

网友:
你网上搜下转动惯量算下就知道了,公式忘了

网友(2019-01-03):
主要计算启停时的扭矩

网友(2019-02-17):
看图只是最多是2000KG转动,用不了多大力气的,一分钟30转,1.5KW经变速产生700多KG扭力应该是够力的,

网友(2019-07-12):
惯量计算也很重要,负载可不只是转矩哦

网友(2019-09-18):
是的,除了扭矩达到要求,要想控制好响应快,惯量比至少要控制在20以内

网友C:
電機轉用伺服會需要你慢慢調教.....機會有但要動用不少人...
用變頻是可以的 ..但加減速要大於4秒......變頻要加放電電阻....也可能要加電抗器...啟動停止才會更順利!!

网友(2019-12-19):
需要2名一级结构、注册岩土可兼职资质,地点在广东,对证书没有要求,价格好商量

有:1.7.6.8.8.9..5.2.7.6.5  QQ:3614758416 李女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機轉用伺服會需要你慢慢調教.....機會有但要動用不少人...
用變頻是可以的 ..但加減速要大於4秒......變 ...

请问这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2020-09-16):
跟您的加减速设定有关系,也就是加减速扭矩

网友D(2020-12-31):
计算转动惯量,折算成扭矩;
主要是启动扭矩足够就可以了,正常使用时没有多大扭矩的

网友(2021-08-23):
引用 网友D:
计算转动惯量,折算成扭矩;
主要是启动扭矩足够就可以了,正常使用时没有多大扭矩的

正解

网友:
不是提升,只是转动问题不大;不过具体还要再看一下惯量匹配倍数,我看减速比不是很大,你的电机参数不全,只给了功率和转速,要加上惯量,重物这边的惯量可以根据尺寸算出来。建议负载/电机转子惯量匹配倍数不要超过30倍,不然可能带不动,电机发热过大而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