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马达在安装过程中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楼主(2018-01-16):
      液压泵、马达通常通过联轴器与电机或机械负载相连接,通过钟型罩进行固定。那么在安装过程中该注意哪些细节呢?遇到轴头与联轴器配合间隙过小,该怎么办呢?如果直接上大铁锤锤一锤,那距离液压泵、马达的报废已经不远了。有些安装细节被我们有意无意的忽视,但它却会造成元件的极大损毁,进而引起系统严重的故障。当我们绞尽脑汁的寻找系统故障原因的时候,其实问题的种子早已种下,它只是正在爆发……

马达案例
      故障描述:轴向柱塞马达带动的旋转机构异常停止动作,在此之前马达已经出现异响,壳体温度异常升高的问题。
问题分析:

      分析可能出现的故障,确定为马达停机,无法正常工作。

   拆检马达寻找原因

      拆检显示在连接花键处存在损伤,轴承滚子与轴承限制边缘激烈摩擦发生轴承烧结。轴承的剧烈磨损导致液压系统二次污染,导致了配流盘的磨损。
      这轴端的磕碰与马达的故障存在必然的联系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整个过程中伴随的是马达的壳体异常升温及马达的异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马达停机。
油泵案例

      故障描述:内啮合齿轮泵不起压 ,连续损坏多台,但却找不到原因。
      问题分析:结合客户描述,排除系统中其他可能会导致系统泄压的可能,最后判断应是泵的内泄变大所致。

      但齿轮泵内泄变大一般是由泵的磨损所致,而磨损则是系统污染物导致。
拆检泵体寻找原因

如此恶性循环下去泵的内泄越来越大,很快油泵便会出现无法建立足够的压力的情形。

总结

      上述两起事件究其始终,罪魁祸首是安装过程中对轴施加了轴向力造成,而这又是我们常会忽略的细节。
      暴力安装敲击轴端,造成的轴向柱塞元件轴向受力从而引起元件损毁。联轴器之间的间隙过小造成齿轮泵的严重故障。同样在吊装过程中轴的磕碰亦无法忽视。这些轴向受力导致元件严重损毁的案例都时有发生。
推荐的安装措施
为避免此类故障的频繁发生,建议可采取如下措施:
  • 安装联轴器时在马达轴端涂抹少量润滑油;
  • 采用热装工艺将联轴器加热至合适温度装入(温度范围咨询联轴器厂家,一般为80摄氏度);
  • 按照吊装要求进行安装(如下图),防止坠落时或碰撞时的轴向受力;
  • 保证联轴器间隙应在3mm < 间隙 < 5mm;
  • 如果现场条件不满足,需要敲击安装联轴器,应使用橡皮锤缓慢轻敲装入;
  • 安装法兰螺母时应按对角线方面(对称)依次均匀旋紧,并配以适当力矩

网友:
良好的工艺需要有优秀的员工来支持

网友:
拆装的时候注意小心各处的垫片和密封不要搞坏了,搞坏没地方配去。

网友:
前几天刚坏了一个柱塞泵,原因估计是试机时液压油没加够,安装也是装在油箱上,而油箱盖板又比较薄,结果开了半天就异响了

楼主:
吸空对柱塞泵的损伤是非常大的,严重的直接把滑靴拉断。有一次试车柱塞泵异响非常刺耳,还以为坏了大件,结果检查了半天发现吸油管卡箍没有箍紧,吸油是很重要却容易忽略的方面。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些宝贵的经验!

网友A:
密封圈等元件该如何更改呢,有没有定期更换的时间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等元件该如何更改呢,有没有定期更换的时间要求?

密封圈和部件寿命相同,除非损坏了才用换

网友:
东莞雷奥哈德马达设备leo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