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卷弧问题

楼主(2018-01-16):
请教各位老师:附件普通钢板再怎样才能折个圆弧0 s; D, ]8 C+ y1 X

网友:
批量小用模具手工敲出来,有技术的师傅手工活的漂亮程度不比机器差。批量大的话,一般都用专门的卷板机制作。

网友(点评):
5mm厚的钢板,敲到手疼~

网友(点评):
5mm用手工敲,费劲!薄钢板可以

网友:
这个圆弧跟铰链合页上的应该差不多,可以用折弯机上的铰链成型模做吧。

网友:
必须用专用设备,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用二块板夹着卷吧

网友:
铰链?穿8毫米的棒,这个圈有点难搞

网友:
同意三楼的,如果实在不想开模的可以做个易模

网友:
不能直接焊钢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