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如何i精准转CAD

楼主(2018-01-16):
       本人用一般solidwork 工程图转成PDF 文件   但是有些PDF 怎么转成CAD  比如别人只提供PDF 尺寸标注又很少的情况下,我想转成CAD 才方便制图。
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方法转换吗,或者软件。
       我用AI转但是 PDF一导入AI  就会自动缩小0.1 或者0. 01左右  长宽比例都变得不统一了 虽然不大,但是对于机械 精度要求高的情况下 不行。

网友:
PDF文件转成CAD格式的前提是,PDF文件是从CAD转来的,如果是其它形式转过来的话,是无法转CAD的,或者说转了也是不对的

网友:
https://yz.m.sm.cn/s?q=pdf%E7%89%88%E5%A6%82%E4%BD%95%E8%BD%AC%E5%8C%96%E6%88%90cad&from=wy930931&uc_param_str=dnntnwvepffrgibijbprsvdsei#wenda_juhe_max/dialog

网友A:
我用pdf2cad
转出来不是一比一的,需要缩放
另外转出来的也只能作为参考,不敢直接当做施工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pdf2cad
转出来不是一比一的,需要缩放
另外转出来的也只能作为参考,不敢直接当做施工图纸

用PDF转化后的CAD图纸,一定要检查修改,因为转化中有些地方可能会失真,包括绘图比例、注释文字,这些都是容易发现的,最要命的是有些轮廓线不显示。

网友B:
也许我的软件有点问题。有时候转成PDF,原文字变成了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我的软件有点问题。有时候转成PDF,原文字变成了问好。

字体不支持!

网友:
AutoCAD 2017/2018 可以 import 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我的软件有点问题。有时候转成PDF,原文字变成了问好。

字体库的问题

网友:
用矢量 软件  AI  CDR  都可以打开PDF 然后转成CAD,关键是你PDF的文件就要是矢量的,图片的就没用

网友:
PDF转成CAD图纸,应该是从CAD图纸转来的PDF才可以再转成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