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轮毂加工

楼主(2018-01-16):
       轮毂,汽车轮胎内以轴为中心用于支撑轮胎的圆柱形金属部件,通俗地说,就是车轮中心安装车轴的部位,是连接制动鼓(制动盘)、轮盘和半轴的重要零部件。市场上的轮毂按照材质可以分为钢轮毂和合金轮毂,而且各有各的利弊。
下图加工的是铝合金轮毂,而铝合金材质的加工需要注意很多因素:一、不可抗拒因素:

1.机床本身的稳定度。
如果不是新机床或者机床进过大量的加工没有进行调试的情况下,会出现机床本身所造成的尺寸误差。

2.工件加工后冷却变形。
这个基本上无法避免,在加工时尽量注意冷却液的使用,以及在进行在位测量时,注意冷却后的工件变形。

二、可避免因素:

1.加工工艺
其实大部分的实际加工误差都是由加工工艺不合理导致,在保证基本加工工艺(如铣削数控加工的“先粗后精、先面后孔、先大面后小面”或者夹具使用中“减少装夹次数,尽量采用组合夹具”等基本加工工艺细节)的基础上,尽量减少铝屑对铝件造成的加工误差,因为铝件很软,排除的铝屑很容易使铝件造成加工误差。

2.切削三要素:切削速度vc、进给量f、切削深度ap与刀具补偿
这方面实在是不好细说,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在保证加工质量和刀具磨损的前提下,调整参数充分发挥刀具切削性能,使切削效率最高,加工成本最低。

3.自动编程中的数值计算

4.还有一点,对刀,对刀不准确也是造成尺寸误差的因素,所以,尽量选择好的寻边器,如果机床有自动对刀器那就更好了,如果没有寻边器。。。试切吧,这就是操作经验了。

网友A:
我一直以为铸造的么

网友B:
是压合成型,再5轴加工,不错

网友C:
这一个轮子要干好久吧

网友D:
上机床的是精加工吧?

网友E:
说到自动对刀器,我特别感兴趣,但是没见过实物也不知道具体效果怎么样

网友F:
批量生产轮毂,应该是前期铸造,后期精加工,再成成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压合成型,再5轴加工,不错

你看那个是五轴设备?

网友G:
大开眼界!感谢您提供照片!

网友H:
铝合金不软,铝合金轮毂比钢合金的硬,不容易变形,因铝的金相是面心结构,结构稳定;而钢是体心结构,密度大强度高。
我的两辆自行车比较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为铸造的么

不是铸造的,后期是加工中心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压合成型,再5轴加工,不错

如果有的面可以使用三轴加工中心的话,一般不用五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个轮子要干好久吧

时间较长,因为是已经成型的毛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机床的是精加工吧?

对,精加工,后面还有工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到自动对刀器,我特别感兴趣,但是没见过实物也不知道具体效果怎么样

类似于激光检测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批量生产轮毂,应该是前期铸造,后期精加工,再成成品吧,??

对,后期精加工,然后再出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开眼界!感谢您提供照片!

有机会照一些好的照片就会和社友们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铝合金不软,铝合金轮毂比钢合金的硬,不容易变形,因铝的金相是面心结构,结构稳定;而钢是体心结构,密度 ...

加工性能比钢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于激光检测的那种

如果有实物视频就好了,我看网上那些都是很高级的,最好是适合普通数控车床的

网友(2019-02-01):
一般压铸,再三轴加工。

网友I:
我看到的生产线有冲压和滚轧加工的,原来还需要上车床么

网友J:
原来是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到的生产线有冲压和滚轧加工的,原来还需要上车床么

是需要上车床的,不光要上车床,还要上加工中心,最后动平衡,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原来是这个啊。

轮毂加工比较繁琐,这只是其中的一道工序

网友K(2019-06-05):
不是一体成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一体成型吗?

不是的,精加工还是要机床来做的,最后会进行抛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