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没做过这么大的缸,请教

楼主(2018-01-16):
关于液压缸的,之前没做过这么大的缸,250的缸,组合圈这里的耐磨带怎么在有的情况下,把组合圈的耐磨带去掉,另外单独加耐磨带,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点评):
我看你这是柱塞缸,这东西在这应该叫导向带更合适,虽然也要求耐磨,目的是为了防止缸筒与活塞杆磨损,主要看密封结构和空间吧。

网友(点评):
有活塞的柱塞缸,呵呵

网友A:
单作用缸?

网友B:
液压油缸的设计时要注意油缸内表面和活塞的同轴度、表面粗糙度,公差配合等;制造中注意保护好配合面,这些小细节影响整个液压缸的整体质量。

网友(点评):
99%的油缸内孔和活塞不同轴,多少都有点偏,先天结构造成的

网友(点评):
是的,没错。结构设计时考虑设计导向套,结构上要做改进。

网友C:
油缸导向套一般用酚醛夹布材料做,更加恶劣用金属DU套,组合密封圈是经过专业厂家设计的,使用时最好不要改变它的结构,要改变一定要找原厂家技术支持。

网友(点评):
导向套跟导向带不是一个东西,油缸厂把缸头那个玩意叫导向套。

网友:
活塞上导向带(环)是配合前端盖上活塞杆轴承使用的, 目的为了防止轴承与活塞杆间隙在受侧向力时候,间隙造成的一个角度放大,使活塞上密封圈一侧与缸筒壁磨擦加大,造成密封圈寿命变短; 这时在活塞上加个导向带(环),控制住了同轴度; 特别是长行程的缸,体现比较明显;

如果缸上没有活塞密封,活塞与缸筒是间隙配合,那就没有必要用导向带(环)了, 如果靠虑到维修方便把导向带(环)与缸筒是间隙配合也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不是因为磨擦造成密封寿命变短,而是另一侧间隙变大密封圈容易挤出。

网友(点评):
主要是配合盖端轴承与导向环之间使活塞杆保持一个好的同轴度,使活塞密封与缸筒更均匀的配合;如果侧间隙变大,密封挤出,可以调整活塞基体与缸的配合间隙解决掉,加上油缸速度慢,这个问题出现的概率不高。我认为

网友(点评):
挤出与速度基本无关

网友:
250的缸不算大,可能开始选密封有问题,油缸选组合密封要么是为了结构紧凑要么是为了长时间保压(两种要求不是同一种密封),否则完全可以用格莱圈加导向。

网友B:
http://www.doc88.com/p-6864477500491.html

给个参考链接。有兴趣的可以去研究学习。

网友A:
是不是这种组合密封件,要么计算后发现靠组合密封件的耐磨环不足以支撑活塞,但由于活塞尺寸紧凑,只能去掉组合密封一侧的耐磨环,另外在旁边加一道较宽的耐磨环。

网友D:
广研所的密封件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种组合密封件,要么计算后发现靠组合密封件的耐磨环不足以支撑活塞,但由于活塞尺寸紧凑,只能去掉 ...

首先这不是紧凑型油缸,尺寸空间很大,通常情况下我是没有将组合圈分开的,但是有一次给客户的一个油缸,只是行程加长了,这里组合圈就被分开了,听人说是跟油缸压力对密封圈的挤压有影响,但是不知道具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作用缸?

双作用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油缸的设计时要注意油缸内表面和活塞的同轴度、表面粗糙度,公差配合等;制造中注意保护好配合面,这些 ...

我们是专门做液压设备,对油缸的要求很高,所以现如今还是自己做,但是后期可能会考虑外发制作,有好 的加工商可以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缸导向套一般用酚醛夹布材料做,更加恶劣用金属DU套,组合密封圈是经过专业厂家设计的,使用时最好不要改 ...

这个我就不知道有没有和密封圈厂家咨询了,这个更改是不我这边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研所的密封件质量不错

如果是密封圈质量问题,我们一般会将 密封圈换成NOK的,我们现有也有一半左右也是使用的N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doc88.com/p-6864477500491.html

给个参考链接。有兴趣的可以去研究学习。

感谢 ,只是我们暂时没有做倾斜的油缸

网友:
DAS这种密封件就不要想着去改动它了,毕竟不是专业做密封件的,许多密封件所需的试验都没有考证,我觉得你完全可以不必用这种密封件的,可以采用Y圈,格莱圈,耐磨环来做活塞部分的密封与导向,灵活度大一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这不是紧凑型油缸,尺寸空间很大,通常情况下我是没有将组合圈分开的,但是有一次给客户的一个油缸, ...

你也是做油缸么?做油缸生产?

网友(2018-07-18):
格莱圈+支撑环+纳污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