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钢调质淬火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8-01-17):
看到一张图纸,材料为45钢,技术要求写的是调质+淬火处理:HRC56-59。这是不是说先进行调质热处理,然后再淬火热处理?调质处理有两道,第一道是淬火,硬度达到HRC56-59,硬度虽然高,但是韧性不好,然后高温回火,得到硬度HRC22-34,得到相对综合的机械性能,是说硬度和韧性都兼具吗?最后再淬火仅仅是为了提高表面硬度吗?这样会不会降低韧性?

网友:
45一般都是这个流程吧,不过正规应该先要求调质达到什么状态,然后再要求淬火硬度。

会影响韧性,这个就要看哪个属性更关键了。使用的时候是在各个属性之间取平衡点。

网友:
后面的淬火应该是表淬

网友:
调质处理是提高45钢的综合机械性能,淬火应该是表面淬火,提高表面硬度,增加机械零件表面的耐磨性。

网友:
表面淬火,

网友:
对,我也认为应该是表面淬火,不影响芯部韧性

网友:
调质后的淬火就是表面淬火,

网友:
45#不管什么热处理,似乎达不到这个硬度吧?

网友:
前面要是把碳烧没了,就打不到了,????

网友:
先调质,后表面淬火。

网友:
表面渗碳淬火,硬度可以达到HRC55以上。

网友:
我们单位。调制后硬度用HB表示的。还有HRC56-59比较高了已经

网友:
调质状态下,表面感应淬火!硬度>55HRC

网友A(2019-01-30):
45#一般淬火硬度38-42,高频40-45,想达到50度,应该不太可能,再说需要高硬度换材料不行么,低碳钢渗氮

网友(2019-04-12):
引用 网友A:
45#一般淬火硬度38-42,高频40-45,想达到50度,应该不太可能,再说需要高硬度换材料不行么,低碳钢渗氮

学习了……

网友:
45#钢硬度达不到HRC59吧,最高也就55了

网友(2019-07-16):
内韧外刚

网友:
45#钢一般高频淬火后才能达到HRC56-59左右

网友(2019-08-15):
45#高频一般不都是能达到HRC60不到点吗?

网友(2021-03-10):
调质处理,是整体处理,淬火应该是局部表面处理,增加零件的耐磨耐用性,

网友:
干不到这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