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指点:不锈钢热处理工艺

楼主(2018-01-17):
现准备对3Cr13不锈钢工件进行热处理,小工件最大直径4毫米,最长不超过40毫米,热处理前进行折弯,热处理目的是提升强度硬度防锈等性能(口腔产品),现了解到的热处理工艺是1050度淬火+低温回火,望大神指点详细热处理工艺。

网友A:
再怎么着你这个也得有硬度要求把。。。或者抗拉强度什么的。还有根据经验热处理完一般会变形,需要重新整形,建议先试验一下变性规律批量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怎么着你这个也得有硬度要求把。。。或者抗拉强度什么的。还有根据经验热处理完一般会变形,需要重新整形 ...

您好,热处理后硬度在HRC42~50,抗拉强度希望越大越好,工作状态高频振动,振幅不超过100微米,还有热处理后不能出现变形、裂纹之类的缺陷

网友:
我们做合金钢比较多。。。能够查到的热处理淬火920-980°。。。。回火大概在500°,这个工艺需要不断试验的结果

网友:
热处理接触的很少,学习一下

网友:
热处理工艺和方法在论坛里讲了很多,你可以找找

网友:
420  用的挺多的,就是正常的热处理工艺啊,没有什么好特别的难倒要求不一样?

网友B:
3Cr13不锈钢
热处理不能提高材料的防锈功能
要同热处理厂家说明是医用口腔零件
注意淬火液,防锈液使用要符合医用要求
真空淬火,钝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Cr13不锈钢
热处理不能提高材料的防锈功能
要同热处理厂家说明是医用口腔零件

多谢

楼主:
3Cr13用以下工艺热处理行不行:1000度保温1小时,油冷,清洗,然后470度回火保温两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