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件如何实现手动微调旋转

楼主(2018-01-17):
1吨重工件 怎么用人工实现手动微调旋转 不能上电

楼主:
工件已架空

网友:
调节螺丝、调整垫铁都可以

网友(点评):
我觉得此楼说的很有借鉴性

网友:
把问题描述清楚明白,别人才能帮你。

工件置于什么地方?需要怎样的微调?转一个角度?抬起一个高度?

网友:
旋不了,用天车吧

网友:
用一个可旋转的工装,不用动力就人工旋转吧

网友:
你这个题目出的太空泛。
没有办法回答你。

网友:
这种产品一般都有工装,也有调整装置。如果不是批量,可以设计一个简易的推杆机构。

网友:
买个气垫  就是价格贵了些

网友:
1吨还不用电驱,手摇转台力量不够吧

网友:
具体结构呢?请注意表达完整。空谈的话,用杠杆原理,只需力臂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