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联轴器问题

楼主(2018-01-17):
(刚安装好时)
现有一设备是采用此种LX弹性连轴器,弹性柱销为整根尼龙圆柱形棒,转速3000转每分钟,在运转过程中,尼龙棒会往一边顶,现已将外边3mm不锈钢挡板顶断,请问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希望大家能各抒己见,帮我分析分析。
(运行几天之后)

网友:
两被链接设备位置没问题,同时安装尺寸控制没问题的话,就找厂家分析原因了。

网友A:
动力机是电机还是发动机?联轴器另一端联接的是什么机器?机器的扭矩和转速分别是多少?

网友B:
考虑你这是圆柱尼龙棒,你这个是不是会频繁换向?

网友C:
这种情况见多了,一是安装有问题;二是这种联轴器柱销孔一般是配打的,要做标记依次安装;三柱销与孔间隙不能太大,后期磨损后要及时更换柱销。

网友(点评):
注销孔有必要配钻么

网友:
还有看图中你这两半联轴器之间间隙有点大。

先可以有直尺靠在联轴器外圆把联轴器校正,再找准对应的配对柱销孔,一般会在外圆上相对做标记的。

网友D:
换一个厚点的不锈钢板

网友(点评):
柱销孔一般是配打的,量大的话有钻模。

网友(点评):
换厚一点,板可能变形小一些,但固定螺丝吃不消的,我们的电机几百千瓦,盖板及螺丝被顶掉的很多,后来干脆盖板做分体或焊死

网友(点评):
焊死的话,就没法换尼龙棒了。我说加厚点就是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A:
从两方面考虑:1,联轴器的选型是否对?从受动力机的类型,联轴器后边执行力器的载荷形式(载荷平稳还是变化载荷?)方面考虑选型。2,安装和制造角度考虑    联轴器两边的轴线同轴度,端面间隙和倾斜是否达到设计要求?让车间有经验的老师傅百分用表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机是电机还是发动机?联轴器另一端联接的是什么机器?机器的扭矩和转速分别是多少?

动力是2级电机,左边是旋转轴由电机通过此联轴器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你这是圆柱尼龙棒,你这个是不是会频繁换向?

没有频繁换向,就按一个方向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见多了,一是安装有问题;二是这种联轴器柱销孔一般是配打的,要做标记依次安装;三柱销与孔间隙不 ...

这么钻的么,孔精度要求高么,要不要铰孔。他的轴向长度如果太长的话,孔下面摆动会太大啊

网友(点评):
是这样钻的,孔不需要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厚点的不锈钢板

我们用钻膜打的,现在我们自己考虑改进的方案是,螺丝孔加大,再多加4颗螺栓来固定这块挡板

网友(点评):
神州行,我看行。2个半联轴器一起配钻打的孔么?

网友(点评):
怪不得,是你们自己搞的,没有按标准来,最大外圆的公差是多少,脸对脸端面倒角是多少,可以查查标准,看上去不对,会影响安装精度,标准中这两处是有讲究地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fcd2a28a4028915f814dc235.html

给你一个联轴器安装控制要求,你可以参考下。找车间有经验的老师傅去检查。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是2级电机,左边是旋转轴由电机通过此联轴器带动

电机旋转轴后面是什么机器?有没有往复动载荷或者周期性动载荷?如果联轴器后是平稳载荷,那就看看联轴器的技术参数选择的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两方面考虑:1,联轴器的选型是否对?从受动力机的类型,联轴器后边执行力器的载荷形式(载荷平稳还是变化 ...

类似的设备用这种联轴器已经用了10多年了,大问题应该没有,联轴器后面的轴载荷是在变的,制造这个很难说,因为是焊接的,有变形,要百分表打打看。

网友(点评):
焊接的,什么焊接的?联轴器?

网友(点评):
以前使用没问题,那选型应该没有问题,现在问题出在安装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用钻膜打的,现在我们自己考虑改进的方案是,螺丝孔加大,再多加4颗螺栓来固定这块挡板

用芯棒穿好后打的

网友(点评):
两个半联轴器用芯棒穿好后打的,那你柱销孔是如何划线定位的?这样打也是需要认准位置的。

网友(点评):
芯棒,你指的是销子被

网友E:
尼龙销和孔装配间隙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尼龙销和孔装配间隙大了吧!

不大,要轻轻敲进去的

网友:
这个问问安装滴人:他是将弹性体怎么放进去的,是轻轻地一推就进去了,还是很费劲,,,。

网友(点评):
说白了,就是没有安装正,找正找好了,弹性体可轻轻放入,就不会有问题啦

网友:
这个情况第一次遇到,尼龙棒能出这么大的力度?

网友(点评):
应该是冲击碎的

网友(点评):
比这大的力多了,减速机输出端可以把减速机底座一起扭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类似的设备用这种联轴器已经用了10多年了,大问题应该没有,联轴器后面的轴载荷是在变的,制造这个很难说 ...

轴承座下面的支架是焊接的

网友(点评):
那看看传动变载荷时,轴承座有没有晃动现象

网友F:
从你第一张图片上看高弹之间间隙过大,而且设备在高速运行的时候高弹还有轴向微量窜动,最终导致钢板被尼龙棒长时间持久微量窜动下击穿。

网友:
总之是径向力变成了轴向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们用钻膜打的,现在我们自己考虑改进的方案是,螺丝孔加大,再多加4颗螺栓来固定这块挡板

图不是随随便便就画了,要力争每一笔必须有出处。联轴器地外圆和公差是严格要求地,还有端面倒角也是有要求的,很小一点点,对安装找正有用,不能胡乱给。标准上有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不是随随便便就画了,要力争每一笔必须有出处。联轴器地外圆和公差是严格要求地,还有端面倒角也是有要 ...

谢谢,10多年了,联轴器一直这么用,联轴器做过动平衡的,就是最近几次发现这个问题的,可能与设备的载荷,以及师傅的安装有关吧。

网友(点评):
安装不好,柱销硬塞进去,一运转就挤出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你第一张图片上看高弹之间间隙过大,而且设备在高速运行的时候高弹还有轴向微量窜动,最终导致钢板被尼龙 ...

有2-3mm间隙应该正常吧,无论是标准还是老外的图纸都有间隙的。

网友:
可能是安装问题,要不哪来的那么大的轴向力。

网友:
两根轴偏心了吧,变成摆线针轮减速机了

网友:
安装精度导致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朋友你好,我们也是做联轴器的,感觉这种柱销联轴器的尼龙棒不应该承受很大的轴向力才是,你这种情况是将一侧的挡板应力破坏,是不是你们的棒销做的太长了呢?

网友:
有可能是尼龍棒跟孔的間隙太大,我看圖片鎖蓋住尼龍棒的不銹鋼蓋板的螺絲孔是可以活動的U槽,我覺得應該直接做螺絲孔就可以了,不銹鋼板太薄了,做厚點一定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