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有没有敢焊接的?

楼主(2018-01-17):
如图

网友:
有,但是插进去焊的,这样的一般是自制的

网友:
焊后加工,

网友(点评):
你见过么

网友:
传递扭矩小可以,扭矩大不能!

网友:
实在需要该焊也得焊。

网友(点评):
焊就是为了省料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垂直处什么要求也没有?不用特殊加工、直接焊吗?

网友(2018-06-13):
可以焊,担心强度的话,就开孔塞进去两面开坡口焊,焊完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