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割不锈钢管,割后管张口怎么办?

楼主(2018-01-17):
比如直径100,壁厚5,长度100,轴向割成两个半圆,但割后管子张口,直径成110了,禽鸟·请教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

网友:
线切割或水刀试试

网友(点评):
水刀我觉得也够呛

网友:
把圆的割成两个半圆,肯定会变形的。
不管什么加工方法都没用。
割开后,在反变形搞下,会有收缩的。

网友(点评):
恩,我问了线切割,他也是这样说的。

网友:
选择壁厚厚一点的,变形会小点。内部应力释放的必然结果。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壁厚刚度能强一些

网友:
先去应力啊

网友:
建议试试水刀

网友(点评):
我觉得不是热变形

网友(点评):
况且用水刀等上工装,好麻烦

网友:
应力有点,但很小,何况你这是轴向电加工。是不是材料问题还是装夹问题?

网友(点评):
线切割装夹应该不是问题,夹紧力都很小

网友:
这个很麻烦,前提是你们这得有懂这个的,订管子要冷拔无缝管,记住是冷拔不是冷轧,冷轧管要便宜15%~20%,所以大部分供应商会用冷拔管糊弄过去。然后交货热处理,这个最好自己做,去应力,然后切割,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变形了。

网友(点评):
这个真不了解。现在市场上冷轧管比较多,这种管应力较大。除非批量大,否则很少能买到冷拔管。

网友(点评):
如果说经过固溶处理,变形量应该很小了吧?

网友(点评):
固溶不行得足够时效

网友:
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本身结构都有扰度,割开后不可避免得就张开了,建议割开后再矫形处理

网友(点评):
是的,现在就是割后整形。

网友:
薄壁件变形了,这工序可就复杂了,首先要消除钢管本身的内应力,其次,水刀等冷切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点评):
昨天拿了一段经过固溶处理后的管子割了一个口,涨了约0.5mm。另外水刀得需要工装,不然割不透。

网友(点评):
既然没有辅助设备,那就只能从毛肧管的消除应力方面想办法了

网友:
“昨天拿了一段经过固溶处理后的管子割了一个口,涨了约0.5mm。另外水刀得需要工装,不然割不透。”
楼主线切割是上面提到的几种加工方法中变形最少的了,关键是去应力。固溶处理是速冷,要求高还要来一次回火

网友:
主要是应力哦!热处理一下!用40cr变形5丝

网友:
先去应力在割,只要不动火,基本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说法是有问题的。割后直径变大的说法应该改成割后不圆了,而且切割后少了材料,重新对接起来直径应该变小的。不知道楼主这样割开是做什么用途?

楼主(2018-04-20):
谢谢大家,才看到,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
这个如果是材料没问题的话,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形变量的,放电加工热量很小。而且壁厚5mm也不算太薄了,可以从材料的角度改善一下。或者直接用薄板卷板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