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槽加工方法

楼主(2018-01-17):
请教图中的油槽应该如何加工,非常感谢!

网友:
数量多,5轴CNC加工,数量就两三件几件的,电火花。

网友:
量大的话确实需要用多轴床子来加工

网友:
怎么加工我不知道,但我会找块单独的板加工完槽,螺钉把上去。

网友(点评):
说难听点这就是个失败的结构,楼主是抄的CAXA图吧?

网友(点评):
似乎也不重要,那角磨弄弄得了

网友(点评):
也没有事,掉过来,用燕尾槽刀一顿干,然后钳工修

网友(点评):
摇臂铣+角度头,球头铣刀,会失败?一次装夹的事。

网友(点评):
你装备全你上^_^

网友(点评):
哦,没见过怎么铣?没见过摇臂铣床及它的附件-角度头?哈哈哈哈,球头铣刀总见过吧,加到来,不到2万.

网友(点评):
想不出来,找度娘查查图片。

网友(点评):
螺孔怎么打?怎么攻?不一样的道理?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东西的造价,上不了多轴机床,严格说油槽和斜面垂直的话,放电也不行,其实丢给钳工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觉得不合理。真要做我觉得4楼方案合理。

网友:
这个工件如果要求一体加工的话,可废了劲了,电火花是首选设备
不过对性能没有影响的情况下,分体加工更好,省工,省力,还省钱

网友:
一般燕尾滑块都会设计有斜切塞条,油槽放在塞条上。像你这种设计估计是为了示意一下这个地方有油槽,正常生产中可不需生产在装配过程中钳工手工开槽。如果非要用机加工生产的话就算是多轴也不好加工空间太小了,只能采用电火花放电加工。

网友:
;量少的话,用立式铣床装T形铣刀,铣刀磨成倒锥与燕尾槽一样的角度,可能会有接台,最后在人工打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