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视图中的装饰螺纹线多出一个横虚线

楼主(2018-01-17):
如下图中红色标识,外螺纹,我使用的是在模型中添加装饰螺纹线,结果在剖视图中就出线了横虚线,不知道怎么设置的,别人的就没有。求助

网友:
明明是内螺纹

网友:
这条线本来就要有的啊。。。你剖面我看着是虚线,螺纹这条线我看着是实线

网友:
你这粗糙度标法过时了。

楼主:
更新了一下,第二张图示外螺纹的

网友A:
点模型,然后高品质。你试试

网友(点评):
还是你的答案正确,高品质后就没有了,谢谢

网友:
这条线就是螺纹长度的终止线啊。

网友(点评):
正常的剖视图外螺纹,根本没有终止线。

网友:
自己还是轻点鼠标删除一下吧

网友(点评):
删除不了,一删除两侧的螺纹线也一起删除了

网友(点评):
实在不行可以分解这段线的

网友:
这条粗实线是装饰螺纹线生成得效果,建议如果不需要可以单独选择后隐藏

网友(点评):
隐藏也是和左右的螺纹线一起隐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模型,然后高品质。你试试

小问题,我以前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的标准粗糙度 是必须要每个面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