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示定位器叫什么,哪里能买到

楼主(2018-01-17):
求助,如图定位器的名称,哪里能买到

网友A:
就叫定位器,工件定位器,淘宝。

网友B:
工件定位器

网友C:
这种工具叫做万向辅助固定器,多用于数控加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工具叫做万向辅助固定器,多用于数控加工中。

感谢解惑,已找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定位器

感谢解惑,已找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叫定位器,工件定位器,淘宝。

感谢解惑,已找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