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小弟看看这个螺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8-01-17):
图中红圈位置,为何法兰用的螺纹而不是通孔?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A:
拆卸顶出法兰用的?

网友(点评):
感觉不是(顶出螺丝这样用效果并不是很好) 我觉得这个是固定法兰盘(锥度用螺栓压紧是可以固定的)的红圈位置不应该是螺纹孔

网友(点评):
应该是正解。

网友:
从图中看法兰中的螺纹孔间隙很大,应该不是起联接作用用的,可能是工艺孔。

如果螺栓与法兰,电主轴的螺纹都拧紧就成了过定位了,这个地方可以设计成光空。所以说

网友B:
螺纹孔明显比螺丝大,应该是后续拆卸的时候,用大一号螺丝顶出来吧

网友:
我理解是,1.是为了消除装配间隙;2.是为了防止砂轮组件打滑,因为这一块的工况比较恶劣; 另外那个螺钉应该是LH 左旋;

网友:
法兰与主轴连接后的锁紧螺栓。

网友:
便于法兰拆卸

网友:
很像是拆卸法兰的工艺孔

网友:
拆卸用的

网友:
请问没这个螺丝怎么装,一边有丝的话,你怎么装砂轮片,你拿个角磨机看看就知道了,这个应该2个反丝,实际在那边焊个螺丝是一个意思,这么搞就是成本低点

网友:
上面诸位大佬说的有道理,应该是一孔两用,原则上是通孔,孔再扩大一点加上螺纹又可以作为起顶螺栓孔,设计的挺好,我只是有一个顾虑,圆柱头螺栓的头部直径较小,通孔加大改为螺纹孔会不会影响螺栓的紧固效果?

网友:
装配拆卸用的吧

网友:
一是锁紧调整间隙的,二是顶出法兰。

网友:
法兰与轴是锥度配合,这个螺孔就是拆卸用的。

网友(2018-05-22):
引用 网友B:
螺纹孔明显比螺丝大,应该是后续拆卸的时候,用大一号螺丝顶出来吧

正解啊

网友:
一孔两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卸顶出法兰用的?

的确

网友:
一般螺丝过孔设计成牙孔,都是为了方便拆卸的,最常见用于紧配的装配中,也有很多拆卸牙孔是单独做出来的。

网友:
拆卸工艺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