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57步进电机静力矩和保持力矩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8-01-17):
如图所示,静力矩和保持力矩不是应该一样吗?各自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A:
保持转矩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保持转矩。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速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转矩就成为了衡量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比如,当人们说3.9N.m的步进电机,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是指保持转矩为3.9N.m。
关于静力矩:
????? 步进电机的动态力矩很难确定,往往先确定它的静力矩。静力矩选择的依据是电机工作的负载,而负载可分为惯性负载和摩擦负载二种。直接起动时(一般由低速)时二种负载均要考虑,加速起动时主要考虑惯性负载,恒速运行进只要考虑摩擦负载。一般情况下,静力矩应约为摩擦负载的2-3倍,静力矩一旦选定,电机的机座及长度便能确定下来。

网友(点评):
谢谢!简单明了。

网友(点评):
有帮助就好!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持转矩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保持转矩。步进 ...

网友:
谢谢!简单明了。

网友B(2018-07-26):
这张表显然不是这种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张表显然不是这种意思。

愿闻其详!

网友:
步进电机的说法向来较混乱。其表中静力矩应为通常说的静力/转矩,保持力/转矩等。但其表中的保持力矩很有可能是线圈不通电且开路时的阻转矩,其由结构上的永磁,剩磁和其他阻力组成。

网友:
@晓昀 大侠怎么看

网友:
大侠好!没看懂你的意思。步进电机力矩的选择是根据静力矩选择的,先计算负载的力矩,然后根据负载力矩,然后看电机静力矩是否满足负载力矩的要求。

网友:
静力矩是转动时的力矩,这个力矩随转速的升高而衰减,一般300rad/min是极限,再高就衰减的不行了(这个你可以看下曲线图)。保持力矩是通电不转动的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