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完整地解读这个电焊符号表示的意思

楼主(2018-01-17):
谁能完整地解读这个电焊符号表示的意思

网友:
正面焊接,打v坡口,焊肉抹平,背面焊肉鼓起,打背板???。。。。我遍不下去了

网友:
找本机械设计或者焊接工艺手册,好好看看。看明白文字的含义,还要看明白虚线在上和在下的含义。

网友:
实线一侧,V型坡口,虚线一侧,封底焊缝。两侧的焊缝打磨平。
啥叫封底,我 也没有见过。。。。貌似跟a图差不多,就是a图再把焊缝磨平就行。

网友:
背面封焊的单面全熔透焊,焊后两面打磨平整。和楼上表述的基本一样。

网友:
箭头侧V形焊缝(平整),非箭头侧封底焊缝(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