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自动冲压机的疑问

楼主(2018-01-17):
       各位大神好,我是一名学生,最近想改造一台自动冲压机以满足一间小金属五金件工厂连续完成三次不同冲压的要求。初步选用气缸作为动力源,以市面上常见的气动冲压机作为原型(下图),改成可以满足同时多工位工作的自动冲压机(会配置自动上下料机械手),这个思路有问题吗?

网友A:
完全可以,连续冲压,间歇进给

网友B:
学生做这种设备会积累很多经验的,方向是对的,可以试试

网友C:
值得一试,自动化的典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连续冲压,间歇进给

那想问一下,除了冲压模具要改成3个连续的冲压模和上下料机械手之外,其他还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增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生做这种设备会积累很多经验的,方向是对的,可以试试

那想问一下,除了冲压模具要改成3个连续的冲压模和上下料机械手之外,其他还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增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值得一试,自动化的典型

那想问一下,除了冲压模具要改成3个连续的冲压模和上下料机械手之外,其他还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增进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想问一下,除了冲压模具要改成3个连续的冲压模和上下料机械手之外,其他还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增进的吗?
...

看一下汽车行业的钢板冲压线,你的这个东西做到极致就是汽车的那个自动冲压线,去网上找一下他的视频和资料看一下。
另外有两点建议你考虑一下:1.节拍如何设计,三个步骤时间是否合适?2.某一步骤出现问题如何纠错?

网友:
只要单独冲压没问题,跟用什么冲压机都没关系,
就是看连线的结构罢了,你那个小五金作坊是有多小,是你自己开的吗?找一个学生做这个,真以为很简单?

网友:
看着简单 其实实现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