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带六个圆柱体旋转,电机如何选型?

楼主(2018-01-17):
请教下大家, 我这边是架子上放6个圆柱形产品,要求一起旋转,目前我的做法是,每个产品用两组滚轮支撑,滚轮旋转,带动产品旋转,产品的主动轮用链条连接,一共6组,最后其中一组链轮伸出轴端和驱动电机相连。   产品一个50kg, 滚轮我选直径75mm,我想确认选多大的电机就够用了,不会计算,请大神指教啊??

结构图

结构图

网友:
产品设计转速多少?

MFC
产品转速40r/min, 请问下,如何计算

网友(点评):
有空时帮你看看

楼主:
产品直径350mm 左右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一般多链条传动,动力放中间位置比较合适。这样,链条受到的拉力就不一样了

MFC
动力房中的话,我又要加一组链轮

网友:
考虑过用蜗轮蜗杆传动吗

MFC
蜗轮蜗杆的传递效率太低了吧,而且我的主动轮间距大,感觉适用性不好,如果间距小我会考虑用齿轮
不靠谱,

网友:
只要确定6个大滚筒的转动惯量(质量直径的函数),西格玛后计算功率(速度的函数),机械效率根据你的结构确定。选用低精度电机【仅供参考】。

网友A:
刚才没有仔细看你的结构,再说一句,链轮不宜垂直放置,而且这么长。松了有干涉,紧了功率损失极大,不好计算。

MFC
是这样的,一个主轴是两排链轮,所以送了也不会在空间上干涉, 我这种结构不打算加张紧了,请问下你说的西玛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
454141017 发表于 2018-1-18 09:28刚才没有仔细看你的结构,再说一句,链轮不宜垂直放置,而且这么长。松了有干涉,紧了功率损失极大,不好计 ...

我在想就用一根链条带动6个轮子,在中间2个轮子靠内加2个涨紧轮。
箭头方向是涨紧方向。

MFC
一根链条,我感觉稳定性可能会差,就算有张紧, 目前我是6个链条,我可以不用张紧

网友:
小型球磨机

网友:
MFC
这种结构是不错,但是有个问题,一般滚轮带动产品旋转方向都是主动轮顺时针旋转,你这样就是逆时针旋转,带动产品旋转的阻力大, 担心打滑

网友(点评):
我们用的是橡胶辊,上面是瓷罐,不打滑。

网友:
有个问题就是,包角小,得考虑张紧机构,不然容易跳齿。

MFC
我这个包角是180°, 不算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刚才没有仔细看你的结构,再说一句,链轮不宜垂直放置,而且这么长。松了有干涉,紧了功率损失极大,不好计 ...

我再看看,你的机构布置是“日”字形,肯定有干涉,改成“E”形,马达在中间,一拖三组链轮,向上传动的一组可能会掉链子。祝您成功。

MFC
好的,谢谢,我准备给垂直的链轮组加张紧,一拖三倒是好,就是要多一组电机

网友:
创意很好,根据摩擦力和速度计算电机功率,加上三倍的安全系数就可以了

MFC
谢谢,我算了下,1kw电机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再看看,你的机构布置是“日”字形,肯定有干涉,改成“E”形,马达在中间,一拖三组链轮,向上传动的 ...

靠谱

网友:
不加张紧的话,每隔几天就要紧一定链条。
还有润滑,别忘了

MFC
好的,到时候要买润滑脂,我最后想了下,垂直布局的链条还是要加张紧的。

网友:
小球磨机?不会是光源工厂用的来磨石英棒的吧

网友:
首先需要确认产品的重心是不是在圆心,如果是在,那么电机的扭矩就是需要克服支撑轮与产品之间的摩擦力产生的扭力;如果不在,那么除了克服摩擦力产生的扭力还需要克服重心产生的扭力。

MFC
好的,谢谢。设计时是按照对称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