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运动仿真求助

楼主(2018-01-17):
用solidworks或admas做运动仿真分析计算的电机力矩时,转动惯量的影响是不是已经包含在仿真分析的结果里,还是需要在单独考虑转动惯量的影响吗?
求助大神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转动惯量已经考虑进去了,你看看solidworks的帮助文件。

网友:
你理解错了,运动仿真仅仅是验证你的设计计算结果,电机力矩是作为已知条件输入的,而不是求解电机力矩

网友:
4楼说得对!????运动仿真是验证设计结果的,不能通过运动仿真得到电机的扭矩或者功率。

网友B:
motion   包含了 惯量的影响,也可以求出反馈到电机的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惯量已经考虑进去了,你看看solidworks的帮助文件。

谢谢,我也找过帮助文件,其实我也更认可转动惯量的影响已经在结果里了。但是一直找不到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tion   包含了 惯量的影响,也可以求出反馈到电机的惯量

能说一下怎么求出反馈到电机的转动惯量或者叫电机端等效惯量,这个结果能自动求出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怎么求出反馈到电机的转动惯量或者叫电机端等效惯量,这个结果能自动求出来吗?

求什么求,听不明白吗,说的很清楚了,是验证已有的结果,而不是求解电机功率。
而转动惯量是物体基本属性,在质量特性中才有,运动仿真求解的是运动速度,加速度等运动属性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什么求,听不明白吗,说的很清楚了,是验证已有的结果,而不是求解电机功率。
而转动惯量是物体基本属 ...

我要考虑机构的动态性能指标,就必须有一个可供参考的除驱动电机以外的转动惯量的变化量,不同时刻机构相对电机端的等效惯量是不一样的。这影响我的动态响应指标,我知道惯量是属性,本身就存在,控制电机输入的是速度或位置,在仿真结果中是可以得到实时力矩曲线和功率曲线的。电机选型和匹配是可以参考仿真结果的。l

网友:
看帮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