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工位的检测

楼主(2018-01-17):
红色圈内的尺寸检测,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勾尺+深度尺

网友A:
从图纸看应该是O型圈槽,该长度尺寸可按通止规原理制作专用检具,结构简单实用方便。

网友:
设计人员随意的标公差的结果,按照以前出图的流程设计好后签字栏里面都会有一道工艺栏的签字,像这种图在工艺审核的时候就会被打下来,重新修改。像这种图纸一般都是尺寸换算、专用工具、破坏进行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纸看应该是O型圈槽,该长度尺寸可按通止规原理制作专用检具,结构简单实用方便。

有现实案例,或者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