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好加工不

楼主(2018-01-17):
如图,一个简单的零件,材料是尼龙或者特氟龙,就是中间开一个小凹球面。不知道好加工不

网友:
加工精度有什么要求啊?

网友:
好加工,用定制的刀具

网友:
小凹球面不好车,可以挤压成型。批量如何?

网友:
好加工吧

网友:
工艺性还可以吧

网友:
好加工,材料简单尺寸不大,车刀刀片定制,批量单件都简单

网友:
好加工。球头刀。数量大,非常用尺寸最好订或磨把刀,也一次成型。

网友:
车床车就可以

网友:
用蓝色尼龙棒可以加工,但是尼龙湿度大,吸湿易变形,精度要求达不到钢材的。

网友:
很好加工

网友:
数控车,平常件

网友:
好加工的,就是车就可以了,弄个夹具夹住另一端,不管是凹的还是凸的都可以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