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的相关计算提问

楼主(2018-01-18):
图片反了,手机编辑不知道怎么旋转图片,重物的运动方向是竖直方向的

已知条件如图所示,可计算
n=v/(p*z)z
n  主动轮转速
v  重物提升速度
p  主动轮节距
z  主动轮齿数

P=G*v
P  电机功率
G  重力
v  重物提升速度

按照上面计算出来的转速和电机功率可以选型交流电机的型号和减速比,
不过假如电机是步进电机呢,步进电机只有速度-转矩图,没有功率,
T=9550P/n这条公式适用于步进电机吗

假如知道主动轮的转矩M能否求出链条的拉力F?

网友A:
图示水平怎么可能呢,竖起来,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配减速器,可降低功率要求并且提高执行精度。

网友B:
步进电机的选型和普通电机的选型是有区别的。步进电机轴总力矩计算中包括电机启动转动惯量力矩,负载转动惯量力矩,电机启动加速力矩。还要估算负载启动频率。这是与普通电机不同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水平怎么可能呢,竖起来,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配减速器,可降低功率要求并且提高执行精度。

图片是竖直方向的,下面说明了,手机不好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的选型和普通电机的选型是有区别的。步进电机轴总力矩计算中包括电机启动转动惯量力矩,负载转动惯 ...

那知道主动轮转矩有办法求出拉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知道主动轮转矩有办法求出拉力吗

可以求出的。根据转矩就可以求出拉力。

网友C:
力F=G+umg+ma       然后F*D(分度圆)/2=T        若果伺服的话就考虑惯量匹配了,这个j=md2/4   步进的话考虑速度和扭矩匹配,步进300-500转以内吧  这种提升要加涨紧装置,然后链条重量太重,在高速提升过程中 松边有摆动,噪音比较恶心,

网友(点评):
对!还有惯量的匹配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知道主动轮转矩有办法求出拉力吗

给你一个计算实例,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F=G+umg+ma       然后F*D(分度圆)/2=T        若果伺服的话就考虑惯量匹配了,这个j=md2/4   步进的话考 ...

我以为F=T/L在齿轮上不通用,后来用F=T/L与F=P/v分别验算求出的力大小,误差在5N之内,放个安全系数就可以用了,只是估计L的值或许不是分度圆半径所以才会有那么点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计算实例,供你参考。

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