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翻转机构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8-01-18):
关于图片上那种翻转装置,我从两边不好抱那个电机,因为它没有台阶是圆柱形的曲面,请大神说一下可以如何抱住这个电机或提供其它翻转机构结构

侧视图

侧视图

正视图

正视图

网友:
多大电机?不能抱端面吗?

网友:
多大尺寸,多大重量?想怎么翻转呢?描述的清楚一点

网友A:
两端面可以用么,两端面上有螺纹孔这应该很统一吧

网友:
把夹子做成两个半圆不行吗?

网友:
设计一个夹具,类似于管夹那种

网友B:
可以参照油桶搬运车,带翻转的那种。淘宝上有很多。

网友:
电机不好抱,那你把电机安装在一个好抱的基座上不就完事了

网友:
多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面可以用么,两端面上有螺纹孔这应该很统一吧

不可以从两端面抱,只能从圆柱面抱,把电机端面翻转90度放在工装托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照油桶搬运车,带翻转的那种。淘宝上有很多。

我这个上面是有气动平衡吊控制,所以油桶搬运车那种不行啊

网友:
夹抱
助车机械手
想想还是有很多方案可以采用的。

网友C:
楼主这语言表达能力,这里电机是需要加工的零件,是产品,而非动力装置,哎

网友D:
电机从什么状态翻转到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从什么状态翻转到什么状态?

从端面法线与地面平行状态翻转到与地面垂直(即与地面接触)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语言表达能力,这里电机是需要加工的零件,是产品,而非动力装置,哎

对,电机是产品,要做的设备是个翻转机构把电机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