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有没有类似inventor提取包覆面的功能。

楼主(2018-01-18):
再问下,一些大型装配体,光螺栓就10几w个的那种,怎么做能不卡顿流畅运行,目前我想到的就只有把做好的组件包覆面提取出来做总图,现在都是另存成part文件,有坛友分享一下更巧妙的方法吗。

网友:
我们用的solidworks软件,也是把总体保存成part零件。要不占内存太大,转不动

网友A:
螺栓就10几w个 不会一个一个的都装配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栓就10几w个 不会一个一个的都装配上去吧

要装的,最后要出总表,紧固件有规律可以阵列这倒无所谓

网友(点评):
好讲究啊!!!不会很卡吗

网友:
换个强大的主机很重要,太多了电脑根本运行不过来

网友:
方法是别装配螺栓

网友B:
你现在的做法是Ⅰnvent0r的做法吗

网友:
模块化做小装配体组合会好点

网友C:
SW有一个弊端,文件容量最大的都是总装配图,这样不可避免的造成越设计越卡的情况,建议装配时同一组螺丝只示意装一个,螺丝的数模螺纹不要显示,抑制掉。

网友B:
造谣一张嘴

引用 网友C:
SW有一个弊端,文件容量最大的都是总装配图,这样不可避免的造成越设计越卡的情况,建议装配时同一组螺丝只 ...

厉害了,头一次听说螺栓建模,只能出实体螺纹的,敢情装饰螺纹线什么的都是传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头一次听说螺栓建模,只能出实体螺纹的,敢情装饰螺纹线什么的都是传说啊。

你做螺纹造型得时候,有时会在螺栓圆柱面增加螺纹得形状出来,我是建议调用螺丝得时候把螺丝得特征形状不显示出来,只用圆柱面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做螺纹造型得时候,有时会在螺栓圆柱面增加螺纹得形状出来,我是建议调用螺丝得时候把螺丝得特征形状不 ...

我们一般都用装饰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的做法是Ⅰnvent0r的做法吗

inventor是每个组件做完后生成一个不能更改的只有面特征的形状,用这个形状去做总图,可能工程图上做剖面或者局部图不方便,但是从设计角度来说,我要测量几个依据做下一步设计或者给工人讲解就很方便,只有面特征的模型软件运算不繁琐,可以相对流畅点。

楼主:
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有一个弊端,文件容量最大的都是总装配图,这样不可避免的造成越设计越卡的情况,建议装配时同一组螺丝只 ...

不行的,有些阵列需要用到前一次阵列里的零件。所以还必须都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