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速率实验分析

楼主(2018-01-18):
       请问大神,我这是一个二氧化锰对催化剂对过氧化氢分解速率影响的实验,如下图所示,但是反应后,由于产生太多的氧气,导致压强过大,塞子会从试管口喷出来,这样就达不到采集数据的效果。请问大神,玻璃试管与橡胶塞连接处应该如何改进,才不会因为压强过大而使塞子脱落???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换广口瓶或烧瓶。

网友B:
加一个安全阀

网友C:
减少原料比例 减少气体减少压强  小心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安全阀

安全阀是什么样子的,我没有太了解这个,

网友(点评):
自己做一个,塑料管加个弹簧,开个口,大概意思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广口瓶或烧瓶。

不行的,要求使用试管。

网友D:
还是反应釜的空间和反应物量化问题,要么就多加几个注射器呗,

网友:
对化学东西不了解,对于封口来说,2个略带锥形(其实就是拔模斜度)的管套在一起,会越压越紧
比你直接圆柱的过盈配合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反应釜的空间和反应物量化问题,要么就多加几个注射器呗,

那样达不到实验目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全阀是什么样子的,我没有太了解这个,

好吧 不太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少原料比例 减少气体减少压强  小心爆炸

网友E:
首先你是否希望氧气释放出去,假如不希望,那么使用一个压力容器,假如希望,直接使用一个管子通大气,假如希望保持一个大致的压力,那么久使用泄压阀,超过这个压力就会释放,没有超过就密闭。

网友:
把试验用量进行比例缩减,或者换个大针管

网友F:
这种水平管口部没有螺纹,单单通过橡胶头保证紧密密封基本上办不到,产生的氧气压力还是挺大的。既然无法通过螺纹紧固密封,那只有通过胶水粘接了,建议采用AB强力胶水保证密封不泄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水平管口部没有螺纹,单单通过橡胶头保证紧密密封基本上办不到,产生的氧气压力还是挺大的。既然无法通 ...

AB胶水可以使玻璃管和橡胶塞粘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是否希望氧气释放出去,假如不希望,那么使用一个压力容器,假如希望,直接使用一个管子通大气,假如 ...

首先是塞子在压力过大的时候会喷出来,泄压阀装在上面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是塞子在压力过大的时候会喷出来,泄压阀装在上面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你这个反应是常压反应还是需要带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