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带的问题

楼主(2018-01-18):
我们一款产品需要使用同步带做输送带,是两根同步带,上面一个A带和下面一根B带,下面同步带为驱动带,上面为从动带,驱动带通过C带,C为双面齿同步带,A和B涨紧后长度为500左右,A和B为同一型号。同步带宽度为40,涨紧后同步带中间有明显凹陷,大概为2毫米,A加B 的凹陷就有4毫米左右,涨紧的力不是很大,就一般。我们的产品是一个长料,通过同步带输送过去,在切断,现在切出来的长度超差0.2毫米,各位前辈分析下,这0.2毫米的误差主要出在哪个环节,群里有用同类产品的前辈吗?先谢谢了。

网友:
对于你这结构,这精度很高了呀,嗯,啥材料呢,不过我觉得这机构有些奇葩,没见到材料,不知道是啥样的

网友:
没听过也没用过,

网友:
你这个同步带得涨价机构设计得有没有,圆弧齿在传动时本身就会有间隙,你这精度这么高,在做方案时应该选用精密丝杠传动,如果设备已经成型,那就在同步带得涨紧机构上面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