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型和制动轮型联轴器什么区别?

楼主(2018-01-18):
制动轮的话,抱闸是抱主动轮么?

网友:
制动轮外圆与制动带配合使用,起到缓冲减震等作用。至于制动轮在主动端还是从动端,不同型号的联轴器会有差异,如GB/T4323-2002 LTZ型在主动端,而JSZ型、JSP型等又在从动端,可在成大先版《机械设计手册》查阅。“为了减小制动力矩和结构尺寸,制动器通常装在设备的高速轴上,但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大型设备(如矿井提升机、电梯等)则应装在靠近设备工作部分的低速轴上。”

网友:
制动轮是抱主传动件,让传动轴尽快停下来,靠外圆制动,对制动轮直径、宽度尺寸要求不严,对表面粗糙度有要求。

网友:
报从动轮的结果就是后面停了,前面还在拉着跑

网友:
普通型联轴器也分好多种,要说区别,每一类型的联轴器从结构到使用方面跟制动型联轴器区别,那多了去。自己多看,多分析,才能正确掌握联轴器的应用。